LC能振荡吗?

楼主(2007-01-13):
LC好像只能选频,但为什么好多书都说LC振荡电路呢?

网友A:
选频+放大可构成振荡器

含有LC选频回路的,叫LC振荡电路。

网友B:
回楼主

只有LC而没有放大,那就只能在外部激励下产生振荡。
这要看你对“振荡”如何理解,是自身产生,还是外部激励。

网友C:
看来楼主是说外部激励

网友D:
加上外部激励不就是振荡了吗

网友E:
单摆能振荡吗?机械表里面的摆能振荡吗?

回答是肯定的。 这个LC回路,就像摆一样,会振荡的。只是如果你不给它补充能量,过不了多久,它就会停下来了。

如果需要它一直维持振荡的话,就需要另外的装置,不断的给它补充一些能量,以维持它的振荡.

事实上,机械表里面也是这么做的,能量由发条补充。而在电路中,则要由电源来补充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