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另一个运放问题(有图)

楼主(2007-01-13):
实际使用情况:
P01-8悬空,P01-9输入一个模拟量,在后面得到一个大小为输入一半的模拟量,请问这个运放是工作在什么状态,请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只考虑低频信号的话,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

前面是电阻分压衰减网络,后面是一个电压跟随器.

可以计算出输出电压为:  Uin * R89/(R89+R86+R85)≈0.5 Uin

楼主:
极端感谢2楼的

网友B(2007-03-16):
回复主题:再次求助另一个运放问题

是一个差分电路.或者说减法电路,P01-9减去P01-8.

网友C:
不是差分吗?

RT,感觉4楼说的对

网友D:
~~~

R084,R086,R087,R089和LM741构成差分运算电路,输出负载应该是容性负载,所以加了R088,D026和D027是输出保护.至于前面的680R的电阻和100n电容应该是作为低通过滤波器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