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信号地与屏蔽层的 连接位置问题

楼主(2007-01-15):
在书上看到信号经过信号线传输时,最好在信号源端处将信号地与屏蔽层相连,最好不要在信号源及传输线的 输出端同时将信号地与屏蔽层同时相连,避免屏蔽层走电流,对信号产生干扰,可是在实际的 测试过程中,用示波器观察信号经过屏蔽线的 输出 ,结果发现在信号源及信号线输出时均接地效果最好(干扰最小),而信号源和输出端只有一端接地时则效果不好,请问 大侠们是怎么 接的 呢 ?

网友A:
我认为还是都接地好。

因为你的干扰主要是来自传输线。屏蔽端点没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