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推挽功放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7-01-16):
为什么8050很烫,一会儿就烧掉

网友A:
静态工作点的问题吧

另外,你的图用什么画的?

楼主:
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电路是用过的,为什么我就会出问题。
这个电路使用protel画的

楼主:
怎样计算静态工作点?

我对这个不太懂,清指教

网友A:
怎样计算静态工作点?????????????

网友B:
怎么不在8050和8550的集电极串一个电阻呢?

如题。

网友C:
8550的极性画反了

如果8050发热而8550不热,可能8550已短路,可能输出电解电容短路或严重漏电。

网友D:
8550反了吧

那个 8550反了吧,还有那个 8050基极电阻100欧?????

网友E:
这个图应该是在Protel里用线拉出来的

楼主:
感谢大家

我把电路中100oh电阻换成220oh在8050和8550集电极串了一个10oh电阻,就把问题解决了,谢谢
另8550画反了,抱歉

网友F:
静态时8050就很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