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电阻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7-01-16):
100KHZ反馈信号通过电阻后波形不好看,总工告诉我用无感电阻,我用了后波形确实好看多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谁能解释下啊??

网友A:
有些电阻是用金属模一圈圈"绕"起来的,所以电感较大

而无感电阻,一般是两条平行的导线,里面的电流相反,所以磁场抵消,因而电感很小。

楼主:
怎么会影响到波形呢,都变了呢

本来很好的矩形波,经过有感电阻后,上升和下降沿都有了毛刺,而无感就没有,还是哪么漂亮

网友A:
那不是毛刺,是过冲吧

电感有电流"惯性"。

楼主:
是不是频率高点

电感的反向电动势引起的

网友A:
由于方波在边沿部分的高频分量很大,所以很容易观察到过

理解为电流突然变化时,反向电动势很大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