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电路,计算是否正确?

楼主(2007-01-19):
如图,请问图片的计算:VOUT=(1+R3/R2)ViN + VCC/2
是否正确?
谢谢!

网友A:
基本正确

注意只在高频时是近似这样的,越低频这个公式越不适用。

楼主:
coldra:能否说明清楚些?

首先谢谢coldra,
顺便问一下,交流信号用电容隔直后,用单电源运放IC放大,能否推荐一下电路,
信号源是低频信号(0.05--150Hz)?

网友A:
那个电容相当于高通滤波器

低频衰减会很严重,那个公式当然不能用了。如果Vin表示不是电容前,而是电容后(正相输入脚)的电压,则那个公式就没有问题了。

你要个信号源频率太低,0.05Hz用电容耦合不太适合,除非有足够大的C1和R1,最好直接耦合,如果有直流分量则最好把信号整体抬高或降低一些。

我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还是请高手来说一下吧

楼主:
工作在双电源是没有问题的

电容C1:1uF,电阻:3M;使用双电源运放,图中VCC/2接到的是GND,这样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需要该成单电源,后面的ADC是单极性输入的。

楼主:
怎么这么冷清啊?

我初步试了下(运放工作在双电源),输出是正确的,请高手继续分析啊?

网友B:
单电源时VCC/2不能接到GND

网友C:
请问为什么单电源时VCC/2不能接到GND

想问下awey为什么单电源时VCC/2不能接到GND

楼主:
电路是TI设计的

A Single-Supply Op-Amp 上提到的电路

网友D:
lls905

注意运放的输入输出摆幅与电源的关系

网友C:
麻烦zjp8683463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