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压测量

楼主(2007-01-19):
我在测量直流电压时出现把被测量的电压拉下来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我的电压取样电路是这个样的"被测点----跟随器---分压----AD口"请问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A:
被测量电压的内阻?跟随器的输入阻抗?

网友B:
分压?如果电阻分压,肯定会拉低,AD输入阻抗不够高

楼主:
是的

我是用电阻分压但是我分压前面加了跟随器应该不会影响被测电压的呀

网友C:
HEHE

电压跟随器不能有太大的负载,看看是不是你的负载太大了

楼主:
我电压跟随器后面就接分压电阻和AD口呀

应该不算大吧(两个分压都为4.7K)

网友D:
可能分压电阻有点大了

看看ADC的等效输入电路,以及建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