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压和补偿电容是不是冲突?

楼主(2007-01-20):
有人说,如果灯光用可控硅调压,而后面的灯具又接了补偿电容,很可能烧可控硅。这个说法对吗?
怎么解释呢?

楼主:
可控硅斩波调压!

就是过零点关断,到合适的时候才打开。这样子正弦波就会少一部分,电压就低了。这样一个波形加到补偿电容器上,会烧可控硅?

网友A:
可控硅调压和补偿电容确实冲突

楼主:
怎么冲突呢?

特别具体的公式我记不住了,我记得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还有就是电容通交流阻直流。当然这些都是很简单的说法。
可控硅斩波,肯定是在过零点时关闭,然后隔一定的时候导通。也就是正弦波少了一些,相当于直接给电容加上了一个突变的电压。按电容不能突变原理,此时的电压是加不上去的,可是可控硅的一边已经是100V(比如),而另一边的电容不允许电压突变,即还是0V,也就是说,导通的变压器两端的电压是100伏。如果可控硅导通,理想的可控硅算,相当于短路,电流无穷大,就烧可控硅。
是不是应该这么理解呢?
但是具体的公式应该能算出来补偿电容多大,导通角多少就会烧可控硅。估计这跟可控硅参数也有关系,唉,又是一个只能凭经验判断的事情

楼主:
RC是接在可控硅输入输出,好像是减少干扰和浪涌的吧?

我看到不少**提到可控硅斩波调压技术,因为和补偿电容冲突,所以不能使用,当然产生谐波也是一个原因。就是不太明白怎么跟电容补偿冲突。

网友A:
它与很多因素有关

——源内阻,线路阻抗,可控硅di/dt,导通角,电容参数等。

楼主(2007-04-06):
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呢?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一直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