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7-01-21):
我用AD对一个固定的信号进行采样,可是每次重新上电以后采样的波形都有相位的偏移,有时甚至是反相的。请问问题出在哪了呢?我的中频信号是30M,采样频率是8M。请高手指点。

网友A:
8M的采样率采30M的信号?

网友B:
8M采30M,是有点难度,呵呵

网友C:
IF采样没有问题

还要看信号带宽,采样频率和中心频率有一个关系,不是随便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