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到不平衡转换变压器(balun)

楼主(2007-01-22):
(无正文)

网友A:
阻抗比,频率,插入损耗,平坦度,接头形式

50欧姆看是通信方面的,要不高的话也可以用电感电容搭

楼主:
频率13.56M,是否可以用共模线圈代替

网友B:
台湾YOUTH ELECTRONICS公司做BALUN,

在国内(深圳?)有分公司。可以上网搜一下。

楼主:
谢谢JZ0095,我查一下。

楼主:
选用BALUN变压器时需要注意那些参数

网友B:
要注意的参数

胡一贴已经说了。
一般主要是频带要合适。平衡端相位和幅度的平衡度,在SMD器件中和在低频段都比较好保证。如果平衡端负载阻抗偏高,非平衡端的匹配可以通过在平衡端并联电阻来调节。

楼主:
这些参数用什么设备可以测试,用示波器可以吗?如果行怎

网友B:
测试,

用示波器可以粗糙地看输出的平衡程度。
测匹配一般用矢量网络分析仪。也可以用驻波比电桥(配套仪器:信号源/扫频源,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