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电流采集

楼主(2007-01-22):
我要用单片机实时采集一个1uA到1mA的电流值,这个电流值已经由传感器提供,我只采集到这个电流
以前没有做过
请问怎么做呀,原理怎么样的,请大家帮帮忙
最好有参考原理图

网友A:
运放做个I-V转换电路

网友B:
简单的回答。

同意2楼的。但是建议你与厂家联系,这样可能设计最好的电路。如果还不明白,可以发送电子邮件,我给你一个能够使用的。

楼主:
I-V转换后还要用运放进行放大吗

I-V转换后还要用运放进行放大吗
我想用STC单片机的10位AD行不行
我的邮箱: shrimpy8005@sina.com

网友C:
同样的难题

我在传感器传出的电流信号,加上一个电阻变为电压信号,在电压信号进入ad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干扰,不知是怎么引起的,能不能把资料发给我一份,参考一下?谢谢!!gaosong2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