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算电路是做减法吗?

楼主(2007-01-23):
这个运算电路是做减法吗?vo和vi1,vi2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谢谢!

网友A:
V1-V2,放大的是什么信号呀?

楼主:
不是吧

两个直流信号,vo=v1-v2???不是吧

网友B:
。。。

VO=(1+R14/(R13//R24))Vi1-R14/(R13//R24)Vi2 如果C8做滤波用的话。

网友C:
不是减法,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Vo=kV1-jV2,也可以说是减法

网友E:
可以加减,但+端阻抗与-端阻抗不对称

因此,不是简单的加减

网友F:
不是简单减法

把前面电阻当系数算进去就行了。书上都有。

网友A:
awey老师,5脚还要加个电阻到地吧?

网友G:
不是减法吧

直流放大的,把C当作滤波用的话

网友H:
C应该是相位补偿吧?

也不是很清楚,乱说的。我还是弄不清楚,那个电容在什么时候被认为是相位补偿,什么时候是滤波。还望高手讲讲!

网友I:
fw

Vo=(1+R14/R13//R24)V1-R14/R13//R24*V2
电容好像是滤波用,这种形式适用于缓变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