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态门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7-01-23):
我想用三态门控制232通讯,但是用74LS126啊啥的怎么试都不行,哪位达人能不能给解释下啊!谢谢 啊!

网友A:
有上拉没有?贴图……

楼主:
上拉使能端?

哪儿上拉?使能端吗?我只测芯片的时候,使能端没上拉,电平传送还是可以实现的。现在想是不是电平不匹配的问题,74LS126是CMOS电平还是TTL电平啊?哪位达人这方面比较了解啊?请指教啊!谢谢了!

网友B:
LS是TTL的,HC是CMOS的, 232可是正负12V的逻辑电平

楼主:
谢谢啊

谢谢楼上达人啊!我控制的232应该是TTL电平的,一个是单片机输出的,一个是GPRS模块输出的,都是TTL电平的啊!怎么用LS的就是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