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电路

楼主(2007-01-23):
各位大虾,小弟初次接触运放,所以向各位大虾请教此电路的所实现的功能.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23172624838.pdf

网友A:
输入信号是什么样的,频率多高?

这个电路应该是低通滤波器。

网友B:
正负反馈都有,低频时是跟随器,高频时会自激

网友C:
低通滤波

楼主:
请问公式

那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固定定义公式或者典型讲解,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