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线路板阻抗匹配(有图)??

楼主(2007-01-23):
讨论线路板阻抗匹配

网友A:
可以换并联匹配法试试

网友B:
先说说你的电路工作频率吧……

实际传输不可能出现严格的方波的,只要时延在允许范围内,过冲不是很夸张基本就没问题。

楼主:
现在讨论的不是一个实际的问题

现在讨论的不是一个实际的问题。而是如何用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
而是在布电路板是如何保证电路板上的连线阻抗连续,过孔处的阻抗不连续点
如何尽可能减小影响、

假设频率80M.

网友C:
可以减小一点影响

    国外有**说:在过孔附近放置几个地线过孔,就好比过孔的那段金属化的部分被周围的接地过孔包围,形成同轴传输的结构,通过仔细仿真和计算,可以改善过孔的影响。

楼主:
好像是个办法

好像是个好办法。就是布板时比较麻烦,有的线与线之间距离很近,没有地方再放与地相连的故孔了。

网友D:
看工作频率了

1.任何方波都是有谐波频率的,你用速度快的示波器就能看出来.
2.阻抗匹配的目的应该是得到需要信号的最大功率吧
3.一般都是在负载端串入电阻调整来达到匹配啊
4.C1,R1的存在可以抑制一部分谐波,但是如果是通讯线时,会降低抗干扰能力,如打静电
一般射频电路才会要求如楼主说的那么严格把?

楼主: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E:
这是个阻尼振荡的问题

过孔的影响并不严重,这可以从TL1和TL2特性阻抗相等时输出波形正常看出来。一个过孔的电感量也就在一个到几个nh左右,可以把这个电感模型加入系统观察一下影响。

当TL1和TL2特性阻抗不同时,两传输线必然互为容抗和感抗效应,即可等效成电容和电感元件,也就可能在外源激励下形成阻尼振荡。我以前的帖子对此有过分析,感兴趣的可以去查一下。

楼主:
jz0095

jz0095说的有道理。
线路阻抗值比如是100欧,这个100欧是什么意思呢?

阻抗值应该有实部,还有虚部。这个100是哪个部分?

网友E:
这是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传输线的特性阻抗是由传输线的分布参数决定的。理想无耗传输线的特性阻抗等于sqrt(L0/C0),是个纯阻。其中 L0是传输线的分布电感,C0是分布电容。

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可以跟电阻有相同的阻值,但是理想传输线不能等同于电阻,它没有功耗,只有特性阻抗和相移两个参数。

楼主:
有个问题

我串入电阻,会影响VF1端的输出波形,相当于电阻和电容的充电波形。如果在VF1处接入非门,这样会影响方波占空比的,这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E:
还是仿真吗?

情况可能比较复杂。占空比不相等时,各传输线的阻抗如何?其他元件取值多少?方波频率?波形是不是“1”窄“0”宽?传输线阻抗相等和不等时波形的区别?

楼主:
还是仿真吗?

情况可能比较复杂。占空比不相等时,各传输线的阻抗如何?其他元件取值多少?方波频率?波形是不是“1”窄“0”宽?传输线阻抗相等和不等时波形的区别?

什么意思啊

网友E:
出现你所说的现象可能有多种原因,

我一是问使用的条件,二是问现象(波形);
是仿真出来的结果,还是实测的结果?

楼主:
实际电路测量的结果

我是FPGA输出方波信号到非门的输出,在这根电路板的连线中串入一个小电阻
上冲和下冲减小了许多。但是,非门输出端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都长了。
有些向三角波的趋势发展。这样非门的输出占空比就变了。

如何既能抑制上冲和下冲,又能使在非门的输出端的方波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基本不变呢????

网友F:
使用snubber network试试

adi的很多高速运放中都讲的有snubber network,其作用就是抑制信号的过冲的。

楼主:
snubber network

snubber network 这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G:
是缓冲网络的意思

其意思是指运放带电容负载时容易发生波形畸变,对地并联这个缓冲网络后,可以起到改善的效果。

在我的BLOG里的原稿与翻译部分有这样的译文可以参考。ADI的**

楼主:
问题

在以上的电路中加入电阻相当于是电阻和负载端的电容冲电和放电的波形。所谓的阻抗匹配和电阻电容的冲电和放电有什么区别呢?还是加入阻抗匹配电阻即在线路中串入电阻后其实是电阻电容的冲电和放电作用消弱了振荡?

网友E:
如何来看待这个R的作用。

"在以上的电路中加入电阻相当于是电阻和负载端的电容冲电和放电的波形。所谓的阻抗匹配和电阻电容的冲电和放电有什么区别呢?还是加入阻抗匹配电阻即在线路中串入电阻后其实是电阻电容的冲电和放电作用消弱了振荡?"

这个问题提的好。

在集总参数RLC阻尼电路里是没有阻抗匹配这个概念的,L、C的性质固定,参数不变,R起到调节阻尼系数的作用。

在有传输线形成的阻尼电路中,L、C的性质可以随传输线的长度和特性阻抗的大小而变。因此在以前讨论信号完整性时就谈到消除该阻尼振荡的方法,其中包括消除多次反射的阻抗匹配和从根本上消除L、C等效元件、消除阻尼振荡。一个谐振腔是靠两端全反射来从耦合的频率中选择频率的。有阻尼振荡的传输线也可以看作是谐振腔,在其一端插入电阻就对谐振形成衰减,削弱振荡;也可以视其为对削弱全反射的一种匹配。将R对传输线的匹配概念引入传输线形成的阻尼振荡是以前在讨论中结合具体议题发生的,是从不同角度观察R的功能。

RC充放电波形已经是过阻尼条件,没有阻尼振荡了。没有振荡可以视为0频率振荡。在0频率下,传输线的长度等效为0,即没有与波长相关的阻抗变换作用,电容面对的阻抗就是R,电路是单纯的RC电路。阻尼振荡是L和C的充放电,频率一般与外加信号的不同;没有阻尼振荡的RC充放电的频率随外加信号的。

在有传输线情况下,R可以通过调节反射来调节等效L、C。

网友E:
如何来看待这个R的作用。(重复了,删掉)

楼主:
jz0095

太高深了。有没有通俗易懂的解释啊?

在集总参数RLC阻尼电路里是没有阻抗匹配这个概念的,L、C的性质固定,参数不变,R起到调节阻尼系数的作用
只看懂了这一句话,其他的都没看懂????

网友E:
谈不上高深,

只是由于篇幅原因不可能概全。可以看看我在2001年的帖子,都是些传输线特性在阻尼振荡中的组合应用说明,这里的说明是这些内容的延续。

还会有其他可以理解的地方,比如,一般阻尼振荡的频率与RC充放电的频率不同,RC充放电是过阻尼, 等等。

针对你前面的问题,应该说,是R先削弱了阻尼振荡中L、C的充放电、同时改变了L、C的参数导致了阻尼振荡的消失,然后使电路形成RC电路、跟随外部信号源的基频进行充放电。

网友H:
反射跟阻抗匹配为什么能扯上关系?

反射跟阻抗匹配为什么能扯上关系?

网友G:
qkz:请前去了解传输线的内容

网友H:
没书....T_T

没书,你给我说一下吧

网友G:
到版面直接搜索“传输线”有一些参考

http://blog.21ic.com/more.asp?name=ic921&id=12334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t=2035811&tp=%u65B0%u5199%u7684BLOG%u65E5%u8BB0%uFF1A%u4F20%u8F93%u7EBF%u4E3A%u4EC0%u4E48%u4F1A%u4EA7%u751F%u53CD%u5C04%uFF1F

要系统了解,只能找书看。没办法的。

作者

qkz:请前去了解传输线的内容 (空)

iC921

看看电路分析、传输线……一类的书吧^_^ (78字节)

mohanwei

这是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252字节)

jz0095

要看是要功率匹配还是要阻抗匹配,以及传输线的阻抗 (空)

xwj

开尔文链接必须增加2条传输线,不好 (空)

stycx

请帮忙看看,用10米传输线传V级电压,衰减怎么这么大呢? (279字节)

zoupeng139

传输线加屏蔽了么? (62字节)

zoupeng139

看来楼主说的传输线和我理解的传输线不是一回事 (空)

maychang

DDR2上的数据线不是传输线的模型 (26字节)

xfz

传输线上有电阻电容很常见 (39字节)

xfz

传输线上有阻容元件,还是传输线吗? (空)

maychang

谁能谈谈高频下的传输线上的阻容元件对信号的影响 (28字节)

zhenglixin

这个阻抗匹配不是按传输线理论的 (空)

尤新亮

传输线变压器的基本特性 (422字节)

尤新亮

应该和你的外部传输线有关,还有话机的阻抗. (空)

blackson

新写的BLOG日记:传输线为什么会产生反射? (15字节)

likee

新写的BLOG日记:传输线为什么会产生反射? (2274字节)

iC921

难,考虑下传输线作的宽带放大器。 (空)

djc001

找到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另外测出负载的输入阻抗, (18字节)

computer00

音频传输线使用屏蔽线,并单端接地,能不能说明白点,怎么接 (空)

lucongwen

对高频特别是信号的传输线就不一样了 (30字节)

awey

从传输线的模型说起 (1948字节)

jz0095

PCB传输线的场分布,耦合,回路及其他 (145字节)

jz0095

有传输线变压器的资料吗? (96字节)

steven520

常用的传输线阻抗有50,75,300欧姆 (14字节)

yinshisun

50欧姆,常用的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147字节)

yinshisun

书上说,电流环最大优点是低阻抗传输线对电磁燥声不敏感 (114字节)

gegegegeda

网友H:
RE

为什么说加个电阻等于把电缆做延伸?

另外,低频不需传输线不是因为波长比电缆长得多吗?这里增长电缆又是为了什么?

网友E:
电缆的延伸

这是从反射的角度形容的。

无反射的条件有两个,一是接与输出阻抗(或者是源阻抗)匹配的负载(或者是匹配电阻);二是接无限长的传输线。有限长传输线的始端端口阻抗,即等效负载阻抗,与传输线终端所接负载产生的反射有关。但是当传输线无限长时,就等于没有反射发生,因为波始终无法到达负载,也就无法产生反射。

从无反射的角度上看,接匹配负载和接无限长传输线是等效的。

如果输出阻抗是电阻R0,有限长传输线的特性阻抗Z0=R0,传输线的负载也是R0,传输线的始端阻抗就等于R0,并且从线上任何位置向负载方向看去的端口阻抗都是R0,也就是说该匹配与传输线的长度无关,传输线长度可以为0,也可以为无穷。这种匹配状态也与频率无关,即,它既适用于线长等效为0的直流条件,也适用于线长等效为长线的高频条件。

网友G:
从电阻向电缆看去,阻抗始终是R0

虽然它只有非常短的距离,但从阻抗的角度看,就象一根无限长的电缆一样。也就是说,那里等效于接一根无限长的电缆,----既然是接了一根无限长的电缆,那么,就不会有反射,呵呵,和我们平时讲的宇宙黑洞相似。

网友G:
不过终端电阻必须是真的电阻,不能有电抗特性

否则,这种延长就变成有限了

网友E:
对,

传输线一般都是没有虚部的,如果负载有虚部就会产生反射,无反射条件就是有频带限制的。

楼主:
非常菜的问题?

我的终端是个电容特性的管脚怎么办啊?另外任何芯片的管脚都会有输入电容特性吧?
传输线一般都是没有虚部的,如果负载有虚部就会产生反射
传输线没有虚部可以理解,那负载没有虚部怎么理解呢?实际中如何实现呢?

网友E:
如果是数字电路,

追求的是信号的完整性,并不一定要求传输线阻抗的完全匹配。以前有**分析过,完全的阻抗匹配导致了信号幅度的下降,为1/2信号源的幅度。波形漂亮了,但是源的负载也加重了。也就是说,在数字电路中,传统的阻抗匹配方法并不一定适用。

网友I(2007-03-14):
串联

阻抗由布线时导线的长度、宽度、厚度共同决定。阻抗不匹配会产生过冲或欠压。可以使用HYPLINKS防真一下。即使R2与其不匹配,也可以通过串联一个电阻(阻值在防真时给出)就可以了。

网友G:
由于“阻抗”一词的影响,容易被人误解有“虚部”!

引用 网友E: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33楼: 对,

传输线一般都是没有虚部的,如果负载有虚部就会产生反射,无反射条件就是有频带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