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复用器的选择(附有图),恳请大哥大姐指导!

楼主(2007-01-24):
  两路模拟信号,经多路复用器分时给AD转换,这个复用器我该如何选择?

恳请各位指导,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模拟开关不行吗?

网友B:
4053应该就行吧!!你试试!!

网友B:
感觉

不客气.因为我最近在弄这个东西和你这个差不多!!
其实感觉不加模拟开关都行啊 AD本来就是通道轮流采集的嘛!

楼主:
谢谢了,但是本身芯片内部的AD通道数不够

此处的AD是S3C2410内部的AD,触摸屏用去2个,因此可用的通道数是6个,而我需要7个啊,必须用模拟开关了

网友C:
模拟开关导通电阻有点大,如果你的AD输入阻抗足够的话

就好,如果不够还得加运放跟随:)

网友D:
一般的AD都可以接受一定的输入电阻的

网友E:
模拟开关

找个Ron 10欧左右的SPDT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