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multiplexer串扰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01-24):
我的电压采集电路大致是:
0~5V(四路) -- 1M电阻//104电容 -- multiplexer -- OP07 -- AD;
multiplexer 选用的是ADG409;结果发现通道间串扰很大,请教高手这串扰该如何消除?

网友A:
1M电阻太大了

网友B:
是的

是的,减小这个电阻是可以削弱串扰。但还有其它方法没?

网友C:
单点接地

楼主:
电阻负端接地后是稳定了些,但串扰仍在

网友D:
走线互相干扰.

可以实验验证.

网友A:
还有一个方法是将没选通的那路信号用模拟开关短路掉

网友E:
关注中……

我在用multiplexer+AD7712做多通道热电偶温度采集的时候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但感觉用集成的MUX+AD芯片好像没问题,像AD779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