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反馈系统单向传递的基本问题~~

楼主(2007-01-02):
我们平时研究反馈系统如下面的图:

我现在的疑问:
我们在研究或者设计系统的时候基本上只考虑A是从左(输入)向右(输出)单向传递而F是从右(输出)向左(输入)单向传递的,进而进行计算与设计,但是实际中也可能输入通过反馈网络F作用于输出!~~~~?
那么如何考虑这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理想情况的误差,以及在设计是如何避免或者考量这种影响??

谢谢~~~~~~~

网友A:
忽略F网络的直接传递作用

楼主:
忽略F网络的直接传递作用

我们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才能让这个反向传递可以忽略??
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忽略??
大家平时设计电路的时候留意这个了吗??能够假定忽略的前提是电路满足什么条件或者要求?才能让误差较理想的情况尽量小???

谢谢~~~

网友B:
实际电路中,这种影响无法避免

何时可以忽略,取决于你需要的精确程度。例如F是个电阻分压网络,反向传输可能只有千分之一,而你设计的是音频前级,那就可以忽略。
不能忽略的情况是很少的。

网友C:
理想情况下Xo内阻为0,不会被F影响

楼主:
en

应该考虑F网络的负载效应来精确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