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推荐个2.5V的基准源

楼主(2007-01-25):
(无正文)

网友A:
TL431

TL431精度高、便宜、供货好。

网友B:
回答

同意三楼的意见。TL431精度价格都是比较好的。MC1403的性能可能好一点,但是价格高,价格更高的如MAX873,AD580都是精度高,价格高的。但是工作范围可能到不到。-40---125的工作范围,需要选择军用的集成电路比较可靠一些拉

网友C:
TL431只适合12位以下精度的场合

网友D:
必须给出精度要求,否则任何推荐都是无意义的

网友E:
6楼的说法有误

引用 网友C: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6楼: TL431只适合12位以下精度的场合

TL431精度仅+/-0.4% (1/250),8位都有点勉为其难。

网友E:
MAX6126精度+/-0.02%

MAX6126是一款超低噪声、超高精度、低压差的电压基准。具有曲率校正电路和高稳定度、光刻薄膜电阻,具有3ppm/°C (最大值)的温度系数和±0.02% (最大值)出色的初始精度。可满足13位精度。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原来想选用MAX6033或MAX6043,但后来发现这两个片子都不好买,货期也长。

看了一下LM4040,TL431,精度好像不太高

后来定下来了,选了ON的NCV1009D,0.2%的精度

谢谢各位了呵呵

网友C:
davidli88

你的算法不对

那24位AD就没基准芯片可以选了

哪个模拟器件能达到24位?

网友E:
目前没有任何电压基准源能达到24位的精度

你也承认,电压基准源的精度要与AD位数相匹配,才能达到所需要的取样精度。24位是个什么慨念?相当于亿分之六的精度。目前没有任何电压基准源能达到如此精度。

所谓的24位AD,是分辩率,而不是精度,请你搞清楚这一点。

网友E:
香港国际衡器测量所提供的报价

对1/2000000至1/200000精度电源测量衡器的校准费用达10000多港币,说明二百万分之一至二十万分之一精度的电压源价值可达到十万元以上。

二百万分之一,也只能满足20位精度。

我的算法是:N位精度,要求电压基准源达到2的N次方分之一,相信不会有错。

网友F:
AD780精度高

AD780精度高+/-0.04%,温度到150都没问题。但就是价格很贵!

网友G:
我以为初始精度并不是最主要的

测量仪器通常都有个校准过程,可以将初始误差校过来。更应该关注的应该是温漂、噪声、PSRR等

网友H:
如果这样计算,一般的万用表都是虚标参数了

更不用说四位半以上的

网友C:
davidli88

AD的原理是将基准电压分成2的N次方分与输入电压进行2的N次方比较

如24位AD,就要进行24次比较,得到24个0,1

基准电压不准,就会导致24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可靠的,但到底有多少不

可靠和基准电压的精度的换算有复杂的公式。

24位AD用0.1%的基准电压难道就不能做出18位甚至20位?

我说过电压基准源的精度要与AD位数相匹配,只是一个定性的概念

12位AD配AD780那是浪费,24位AD配TL431那也是浪费

个人认为在保证信号比较好的情况下,判断基准电压是否合适,需要

相关软件和经验配合

网友E:
请不要把精度与分辩率混为一谈

引用 网友C:
模拟技术

24位AD用0.1%的基准电压难道就不能做出18位甚至20位?
能做,但精度限制在0.1%以内,18位(20位)只表现在分辩率上。

就技术方面而言,基准电压的精度总是远远落后于AD的位数,24位AD的应用已经很普遍了,24位AD相当于亿分之六的精度,但如果基准电压精度上不去,就精度而言,24位AD是没有意义的。

给你一把最小刻度为毫米的米尺,要你去测一个分子的直径,你能办到吗?(补习一下初中的物理知识。)

网友C:
我觉得我们谈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精度和分辨率虽然没有绝对的关系

但分辨率越高才能够得到更高的精度

24位AD当然是有意义的,只有高的分辨率才能得到高的精度

因为基准电压精度上不去,所以才不能做到24位,但18~20位都是

有效分辨率

你认为用米尺和卡尺去量一个物体哪个更准?

网友E:
打个比喻,人眼的分辩率是0.1mm。

下面来进行试验:

A组:直径分别为0.1mm与0.2mm两个球放在一起;
B组:直径分别为1.1mm与1.2mm两个球放在一起;
C组:直径分别为10.1mm与10.2mm两个球放在一起;
D组:.....
E组:.......

现在,把0.1、1.1、10.1的球分别作为基准,请你用肉眼观测出后一个球的大小。

我相信,对于A组,不管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是戴老花镜的老人,基本上都能答对;对于B组,凡是人类都有点伤脑筋了,就需要进行“模糊运算”;对于C组以后就基本靠猜了
千万别告诉我,你能猜对一半,瞎子都能猜对一半。

网友G:
同意david

我也一直有此疑惑:24位AD有意义吗?
卡尺测得更准的前提是它在使用前已经用更高精度的设备核准过,或卡尺的加工设备经过核准。如果未经任何标准核准造一个“卡尺”出来,其精度不见得比米尺高。

网友C:
如果人眼的分辨率只有1mm,连A组都分不出来

基准电压的精度对AD采样结果的影响不是这么简单直接的

这个例子证明

对应不同采样范围,ABC组就是不同的输入范围,AD采样后的实际精

度不同,所以AD可以选择采样范围,但基准电压可以是一个,选择

正确的输入信号也很关键

还有精度是百分比的计算的

对与ABC 3组,用AD去采样,结果和人眼是不同的,人的器官是最

不可靠的。

如果拿把卡尺去量,分辨率也是0.1mm,你认为会出错吗?

网友E:
zjp8683463

1、如果人眼的分辨率只有1mm,连A组都分不出来
对,如人眼的分辨率只有1mm,则A组中的两个球都是“不存在的”,这说明分辩率小于基准源,则测量精度由分辩率决定;

2、基准电压的精度对AD采样结果的影响不是这么简单直接的
不只限于AD采样,现代任何学科的最大测量精度,都是由其基准衡器的精度决定的,不可逾越。

3、这个例子证明对应不同采样范围,ABC组就是不同的输入范围,AD采样后的实际精度不同,所以AD可以选择采样范围,但基准电压可以是一个,选择正确的输入信号也很关键
可能是我在21楼没有说清楚,ABC不同组中的第一个球体直径,是表示一个精度,它是可供衡量另一个球体直径的基本衡器,因为任何工艺都不能保证将它折分成若干个完全相同的“标准的”0.1mm衡器(这相当于制作N个精度是1/N的衡器,难道不是折分前的衡器N可以比拟的),再将它们堆砌起来用于测量,我也只需要你判断每一组中两个球的“大”、“小”这个数字化指标,而不是要你作出大多少、小多少的量化测量。

4、还有精度是百分比的计算的
如果连位数转百分比都不能理解的话,我没有必要再跟你讨论这下问题

5、对与ABC 3组,用AD去采样,结果和人眼是不同的,人的器官是最不可靠的。
参考第3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