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都急出汗来了

楼主(2007-01-26):
一电源输出端的电感
参数:50uH 5A
应该怎么选取呀,线径、功率多大呀
MAX724

网友A:
就按这个找牙:50uH/5A

网友B:
哦,这个东西啊,知道,磁环+漆包线,俺很早以前使用过

很大的东西~~~~~~~~~~~~~
不如换电源芯片~~~~~~~~~

可能自己绕成本低一些;可惜出差了,要不给你拍个照片发上去;
貌似内径10mm外径16mm黄白相间磁环漆包线50~100圈具体可以使用电感表测量一下

楼主:
TO 三楼

还是听不明白呀
可告知具体哪个型号系列的么
谢谢了

网友B:
你可以问问力源,他们做maxim代理的时候卖这个磁环

网友C:
如果是用于开关电源储能,建议不要用磁环,会饱和的

网友D:
有大量成品可供选择

不过还得注意工作频率和ESR(串连等效电阻)要满足要求。

楼主:
5A的额定电流电感线径得做到4.2,太大体积了

楼主:
还是换电源芯片合适了

网友E:
可以用磁粉芯的磁环的

电脑上就用的相当多

网友C:
5A的电流线经用1mm的足够了

楼主:
1mm 的就够了?偶问了好几家厂家说必须4mm以上

网友C:
才50uH,有几圈?怕发热还是电阻太大?

网友E:
4mm以上?那是50A的吧?

不考虑电阻时铜线可以按5A/mm²估算,保守点也是按2.5A/mm²算的

高频时会考虑趋肤效应而采用多股线或扁线,并适当降额使用

网友F:
参考一下(看蓝字部分)

仪用灯的脉冲宽度调制稳压电源
周定文 周一
摘 要:便携式微型专用成分分析仪机内空间小,元器件密集程度高,要求稳压电源效率高,发热量小和干扰小。为此,本文介绍了一种干扰小的100kHz调宽式(PWM)开关稳压电源。重点讨论了铁氧体磁环用作扼流圈的计算、绕制与测试。这种PWM稳压电源不仅适用于仪用灯的稳压和控制,也适用于其它电路。
关键词:PWM 开关电源 铁氧体 仪用灯
Pulse-width modulation valtage-stabilized power supply for light sources of instruments
Zhou Dingwen
(College of Precision Instrument and Opto-Electronics Engineering,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Zhou Yi
(Tianjin International Airport, Tianjin, 300300)
Abstrac:The portable elemental analyzers require voltage-stabilized power supply with high efficiency, low heat and free of interference because of the narrowness of space and compact of elements. In order to meet these requirements, an interference-free 100 kHz pulse-width modulation (PWM) voltage-stabilized power supply was designed. The calculation, winding and measurement for making choke with ferrite loop are discussed emphatically. The PWM power supply not only can be used for valtage-stabilizing and control of light sources of instruments, but also can be used for other circuits.▲
1 前 言
  在用灯作光源的分析仪器或生化仪器中,一般都要求对灯的供电进行稳压,有的还要求对灯的亮度能进行有效控制。以往稳压电源大多采用固定式或可调式串联稳压模块,其缺点是效率低,调整器件发热量大,不适于微型化仪器。本文介绍的脉冲调宽式(PWM)稳压电源,不仅效率高、发热量小,而且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干扰小,控制也十分方便。
2 工作原理及构成
  输出可控PWM开关电源的电路原理图见图1。

图1 电路原理图
  PWM开关电源的负载是一个12V、35W的白炽灯。仪器要求灯上电压从3V到11.5V可控。该电路要求+24V的主电源,另外还需要一个+5V的辅助电源。单片机通过D/A及电阻接电压控制端FB,实测其控制电压从6V至0V变化,灯上电压相应从0V至12V变化,从而控制了灯的亮度。
  电路的核心是MXL1074芯片,它是一个自动开关。R3(2.7kΩ)、C3(0.01μf)是控制芯片开关频率(100kHz)的外接元件;L1和C5、C6组成输出滤波器;C4、R5和R4、W1组成分压器,作为稳压的取样电路;R6外接控制电压,可控制灯的亮度;晶体管T1和相关部分的作用仅仅是开机时的保护电路。众所周知,白炽灯的冷态电阻比热态电阻要小得多,是为了防止开机时灯点燃冲击电流过大而设置的。其工作原理是利用开机时电容C2上的电压不能突变,T1饱和导通,延迟了开关电路的起振时间,使灯上电压只能缓慢上升,从而起到保护作用。对其它性质的负载,这部分电路可以取消。
  在稳态时,输出电容上保持要求输出的电压值。当开关接通时,+24V电源通过电感对电容充电;当开关关闭时,电感中的贮能通过续流二极管继续对电容充电。在稳态下,一个周期对电容的总充电量等于电容对负载的放电量,总体达到平衡。电容上的电压平均值在稳态时维持不变。MXL1074通过取样,自动调节开、闭脉宽,起到稳压的作用。
  该电路的主要器件为:MXL1074,扼流圈,续流二极管和电容。按文献[1,2]中的公式可计算出各元件的参数。本文重点讨论扼流圈的设计与制作,续流二极管和电容的选用与替代。
  MXL1074的主要特性为最高输入电压40V,输出电压可从2.5V至35V,电流为5A,工作频率为100kHz。其特性完全能满足设计要求。

3 扼流圈的设计、绕制与测试
  扼流圈的设计与绕制是制作稳压电源的关键。众所周知,工作在100kHz下的磁性材料,一般选用铁氧体。铁氧体频率特性好,但易饱和。在扼流圈中有较大平均直流的情况下,易饱和问题变得突出。铁氧体的导磁率和损耗特性不仅与工作频率有关,而且与温度密切相关。开关电源工作频率高,电流大,易发热,而铁氧体的居里温度低,所以设计中要考虑频率和温度的影响。目前铁氧体生产厂提供的参数,往往局限于其它传统用法所需的小信号传输特性,所以设计中既要使用这些参数,又不能完全依赖这些参数,需要模拟使用条件,测定它的性能。
  首先铁氧体的饱和磁通密度Bs是较低的,为了避免饱和,通常在磁路中设置空气隙。但有气隙的磁路虽可解决磁饱和问题,可对外界的干扰明显增大。这一点对小型化,元器件密集程度高的仪器明显不利。为了抗干扰,我们全部采用铁氧体无气隙磁环。线圈单层紧绕且浸漆固定。这样,就不会对其它电路产生干扰。采用无气隙磁环的缺点是磁饱和问题变得更为突出;环的绕线麻烦,不利于批量生产;对磁性材料和环尺寸的选择及绕制匝数带来许多限制等。
  为了满足磁通密度不饱和的要求,并考虑了开机的冲击、温度的变化,最保险的办法是取最大磁通密度BMAX为饱和磁通密度Bs的1/3。估算时按(1)式取1/2。
   (1)
  铁氧体的Bs较低,一般仅0.3至0.4T,估算时取0.35T。
  从电路求扼流圈最大峰值电流IP很麻烦。在合理的设计中,IP通常为最大平均电流IA的1.15~1.35倍。我们按(2)式取1.25倍。
IP=1.25IA   (2)
  最大平均电流IA可按负载要求直接确定,本例12V、35W灯的IA为3A。
  从环型磁路的基本方程及(2)式可得(3)和(4)式:
   (3)
   (4)
  从(1)式、(3)式和(4)式联立求解S,得(5)式:
   (5)
式中 BMAX——最大磁通密度,T
   Bs——饱和磁通密度Bs,T
   IP——扼流圈最大峰值电流,A
   IA——最大平均电流,A
   μ0——真空导磁系数,4π×10-7H/m
   μr——相对导磁系数
   W——线圈的匝数,匝
   l——磁路的平均长度,m
   L——扼流圈电感,H
   S——磁路的截面积,m2
  与传统的计算方式不同,本计算步骤是按特定要求进行的。磁路的计算采用反复试探计算法。在计算中,由于磁性材料实际μr值与标称值可能相差较大,一般为±25%,有的甚至要更大;磁路长度按近似平均法处理;磁环优选尺寸各厂提供的不同,规律性不强;电感与匝数平方成正比,变化率大;所以不仅要计算,而且要实测验证、调整及修正,使其最终合符要求。以下给出计算步骤,运算过程,以及最终选定的扼流圈在每一计算步骤中的参数。
  (1)多股绕线总直径的确定 实验表明,在磁环上单层密绕满一周为最好,不仅漏感小而且散热好。由最大电流可直接确定低频下绕线的直径,但由于工作在100kHz下,已明显出现集肤效应,绕线直径需要修正。电磁波对导体的穿透深度Δ与频率的关系为[3]
   (6)
式中 f——工作频率,Hz
   μ0——真空导磁系数,4π×10-7H/m
   μr——铜的导磁率为1
   σ——铜导电率,5×107S/m
  由(6)式可算出100kHz电磁波对铜的穿透深度为0.2mm。我们实际用直径<0.2mm的单股线并成多股绕制(要求总直径为1mm)。
  (2)磁环内径的选择 选择磁环尺寸的原则是从小到大,最后确定Φ为11mm。通过简单的几何计算或实绕,可确定总直径为1mm多股线单层能绕30匝左右。
  (3)磁路截面积S的确定 通过公式(5),将L为50μH、IA为3A、Bs为0.35T、W为30匝代入,求得S为35.71mm2。由磁环内径11mm与截面积可查厂家目录,最后选用磁环规格为17mm×11mm×10mm(分别代表外环、内环直径及高的尺寸)。实选磁环截面积S为30mm2
  (4)磁路平均长度l的确定 按选用磁环的规格,通过简单的几何计算,可得磁路平均长度l为43.96mm。
  (5)按标称电感L、磁环规格、预定匝数,计算磁环应该选用的μr。将L为50μH、l为43.96mm、S为30mm2、W为30匝代入公式(4),求得μr为64.8。查厂家目录,实取μr为80,规格为NXO-80。
  (6)按取定的μr,修正所需匝数,变换(4)式,求线圈匝数W。将μr为80代入,其它不变,求得W为27匝。
  (7)将规格为NXO-80 的17×11×10磁环绕27匝并实测其电感。从实测电感值37μH,变换(4)式,求出磁环实际μr为59.2。
  (8)根据实际μr,再次修正所需匝数,变换(4)式,将L为37μH、μr为59.2代入,求出W为31匝。
  (9)匝数修正后,实测电感为49μH。电感值达到了要求。
  (10)为了验证所选定μr、l和W以及所要求的电流是否能满足磁通密度不饱和的要求。将IA为3A、μr为59.2、l为43.96mm和W为31匝代入(3)式,计算出最大磁通密度BMAX为0.197T。与饱和磁通密度Bs为0.35T相比,虽不能满足最佳条件,但已留有较大的保险余地。
  (11)不仅要测电感值,而且要模拟工作频率测定损耗。常用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用数字式RLC 测试仪,它的测试频率常为1kHz,有的还可测量损耗。第二种是用Q表直读法,即按被测电感的量级在仪器指定频率下测试,例如QBG-1 Q表对几十μH的电感,测试频率为2.4MHz,调出谐振点,直读电感量与Q值。第三种也是用Q表,不同之处是预先在测试回路中匹配一个低损耗补偿电容,要求该电容能使被测电感在工作频率100kHz附近谐振,根据被测谐振频率,补偿电容值,可计算出被测电感值。此时的Q值反应电感与补偿电容在工作频率附近的总损耗,所以补偿电容用低损耗的或想法扣除。对十几种含镍、含锌或其它种类的磁环所绕线圈的实测表明:三种方法所测得的电感量,除个别测试读数困难外,一般差别不大,是可信的。但三种方法所测得的损耗或Q值可能差别很大。唯有第三种方法是在工作频率附近测量,所得的Q值与实际电路相关。此时的Q值要大于25,磁环才不会发热,电路的输出及各点的工作波形才会正常。偏离工作频率太远测得的Q值没有意义。测试的方法和仪器很多,此处不赘述,关键是要测出实际工作频率所对应的参数。
  (12)实测是必需的,但为减小实测工作量,首先应从厂家提供的参数初步筛选出可用磁环。针对使用要求,除要选合适的μr和较高饱和磁通密度Bs外,还应按提供的其它参数选比损耗系数小、温度系数低、居里温度高、剩磁小、矫顽力小、工作频率合适的磁环。我们收集了许多国内、外厂商的产品说明,可惜厂家提供的参数往往不全。另外,由于磁环材料的μ偏离值较大,无论是磁环材料的类型、尺寸,还是μr值,都应尽量优选厂家推荐的大批量生产的规格品种(产量大,工艺稳定,产品离散偏差小)。我们最后选用的磁环为NXO-80,尺寸为17×11×10,实绕31匝,实测电感量为49μH,Q为28。
  在电源调试中,使用HP1727存储示波器和数字电压表对电路各点进行测试,特别是仔细观察开机瞬间各点波形。凡Bmax>Bs者,灯上的最高电压达不到要求;凡Bmax的余量留得不够者,虽然灯上的最高电压能达到要求值,但高端控制能力变差,按2BMAX=Bs设计是合理的。磁环上的线圈若绕得不紧或没浸漆,当电流调到某值时,绕线可能产生能听到或听不到的震动,用示波器可以观察到灯上的电压及和灯光相关的噪声。
4 续流二极管和电容的选择
  (1)续流二极管的选择 我们采用MBRF 745肖特基管。肖特基管正向压降低,反向恢复时间快,虽然反向耐压低,但正适合高频低电压的要求。MBRF 745的主要参数为:正向压降0.57V,平均正向电流7.5A,正向浪涌电流150A,反向耐压45V,电压上升速率10000V/μs。一般厂家都没给出100kHz下更多的高频特性,最终要由实验确定。实际使用中,重要的判别方法之一是看该管在电路中的温升,凡温升高的管子都不能用。特别要注意的是该管若断路,将立即导致开关管损坏。
  (2)电容的选择 在100kHz下工作,普通电解电容已呈电感性,按常规,滤波级应当采用高频电容。采用普通电容会产生较高的波纹因数[1]。由于负载仅是一只仪用白炽灯,即使波纹因数较高,实测表明,灯光中并不包含100kHz成分,它被灯丝的热惯性积分平均了。另外,仪器中的光接受器对100kHz光也不能响应。实际上我们采用普通电解电容与独石电容并联,波纹因数虽高达100mV,但能满足实用要求。
5 结 论
  我们采用100kHz PWM灯稳压电源的实际效果较好,之后又用MXL1074芯片做成PWM 5V稳压电源,供其它电路使用,效果也很好。■
作者简介:周定文,男,副教授,主要从事光学与电子专业教学与研究工作。
作者单位:周定文(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天津,300072)
     周一(天津国际机场,天津,300300)
参考文献:
[1]徐德高.脉宽调制变换器型稳压电源.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P180,P194
[2]王水平,付敏江.开关稳压电源.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18楼

网友F:
哈哈,记住这支鹰吧

网友B:
哈哈,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电感啊!

回到北京,给你传一张照片,绝对清晰哦
俺这里还有几十个,的确是很早以前剩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