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前照灯的手动水平调节(小女子请教)

楼主(2007-01-26):
汽车前照灯的方向是可以控制的,现在有很多是根据车载情况自动调节的,还有AFS系统,但是最早的调节是手动调节,请教其原理?小女子有难,请大侠协助!

网友A:
稀奇!这个小女子是男性的~~~~~

网友A:
呵呵。。。误会

sgysgy 写于 2007-1-26 17:37:04
俺已经恢复女儿身了,刚开始时登陆时怕别人瞧不起女孩子,没人理会,就假冒男性,还被你识破了!

网友B:
错也,MM在坛子里勿要太吃香噢

就是几只螺丝旋进旋出,没什么花头滴.

网友C:
好纯的MM

网友D:
哇!MM啊!

前灯伺服控制,根据地球水平和车身水平角控制前灯的照射角度.好象是个新玩意.丝杆,液压,直线电机等等.

网友E:
没见过,请真人详解

网友D:
这种技术现在用在高档轿车上.

这种技术现在用在高档轿车上.
常见汽车的前灯基本是固定照向.拐弯时前灯的光线总比车头转角差一些角度(滞后),也就是车眼睛是呆呆直视的,造成照明死角,不利观察拐向的路面情况.

有些摩托车前灯装在主车架上的.也是直的光线随车身偏转.一些摩托车例如HJ-70,前灯装在前轮支架上,其前灯光线可随前轮一起偏转.

这个AFS技术就是让车眼睛转起来.前灯跟随转向联动,例如向右拐弯,打右驮,联动前灯向右偏若干角度,与车辆转角相当或稍大,使之可照到目标方向.车辆回复直行时前灯还原到正前方.此功能已经实际应用.即"自适应前照灯系统"(AFS).

概念中还有行驶状态下高低照射控制.实现远近连续可调控,适应不同路面,不同载重时,前灯照射高度不同的需要.不过这个似乎还没有被广泛应用.估计只是研究中.

不知楼主是自己想买车还是要做研发.

网友E:
基本明白了,期待看到具体的技术

谢谢真人!!

网友B:
长见识了

楼主(2007-03-01):
项目研发

有一个这样的小项目将要由市场部过来,让我接手.现在对此有些了解了.项目到后,我再跟大家一起探讨.
谢谢,大侠们:)

这可不单纯电子方面的

网友F:
哈哈,MM的帖,帮顶~~~~估计是好奇而已?

多买几辆这样的车回来研究研究不就清楚拉~~~~~~~

记得研究完了(哪怕是尸体也好嘛)如果没地方放的话,可以丢到我这里来的.........

网友G:
前照灯的调节主要是要保证其明暗截止线符合要求

截止线是什么

楼主:
单片机的datasheet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我现在在看单片机的datasheet,但是那么多页都不知道哪是重点,应该着重看哪些内容?请大侠们给点建议,我刚毕业,现在从事硬件开发,虽然很努力,但开始时还是很难,有大家的帮助,我非常高兴,谢谢!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