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信号的放大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31):
如图:
V1和V2的参考地是GND_1,两个放大器电路均对差分信号进行放大,放大后的信号为OUT_1和OUT_2,参考

地为GND_2。GND_1和GND_2相互隔离。
调试中发现,当V1加信号时,即使V2端不加信号,OUT_2输出端也会有信号电平出现,而且随着V1的变化

线形变化。反之在V2端加信号,V1接地(GND_1),情况同样。
当把GND_1和GND_2连到一起后,这种现象就没有了。
怀疑差分电路的问题,但又说不出原因。请热心的朋友给予解释。万分感谢!

网友A:
俺是这样分析的:

根据运放的虚短、虚断原理,GND_1与GND_2不短接时,GND_1与GND_2是有压差的,相当于一个信号输入端。V1变-》根据负反馈-》GND_1变-》根据负反馈-》OUT2也变(这时你要量V2端的话,你会发现它也随着GND_1变)
把GND_1和GND_2短接后,相当于GND_1接了参考地电位;在调零的状态下,V2无信号输入时,OUT2端则为零输出,就是象LZ所说的那样不随V1变化了。

楼主:
谢谢回复。

谢谢回复。
如果GND_1和GND_2不能连接的话,对这个电路来说,如果想实现对差分信号的提取和放大有没有修改的办法?

网友B:
不大明白楼主的意思

运放本身的共模抑制比是无穷大,不明白为什么要用两个运放块?
支持二楼的分析!

网友C:
此电路不批准投产

此电路不批准投产

网友D:
图中GND-1用GND-2代替

在GND-1和GND-2间加个电阻

网友E:
应该是0电阻

网友A:
bangzhu说的是什么意思?请详解。

网友C:
疑点太多

1,楼主是想做什么呢,是只想对V1和V2分别放大送出独立的OUT1和OUT2 ?
  如果这样,那么两个运放就不该有关联, 可是楼主电路将两个运放给关联起来?
2,那么是想△vin=V1-V2经过电路送出△vout=OUT1-OUT2 ?
  如果是这样,楼主电路的两个运放的电阻匹配却不一致?
3,楼主的电路工作地是GND_2, 而运放的正负输入极参考地却不是GND_2,而是GND_1,GND_1和GND_2却是无法相连? 且不说能否利用差分工作, 小心GND_1和GND_2之间的随机压差会把运放"活活电死",毕竟运放也只不过是用三极管,MOS管搭建起来的有血有肉的电路而已.
  运放工作的基本条件是有静态工作点,至少输入信号不能超过它的Vmin和Vmax.

网友A:
bangzhu分析的不错

俺就不明白LZ为什么输入信号的地与运放的地为什么不共地?难倒是为了抗干扰,抗干扰可以用光耦啊或其它手段。

网友F:
把GND1去掉

V1 、V2与运放完全可以不共地,需要的信号是V1-V2差摸电压,而

不是共模电压,当然共模电压也不能超过运放输入范围。

你图中的R9和R10其实已经起到这个调节输入共摸范围的作用

建议使用仪表放大器进行差分信号的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