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开关速度在100K以上的继电器

楼主(2007-01-02):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用电子开关

楼主:
电子开关有耐压200V以上的吗

网友B:
先说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

网友C:
最大电压,工作电流,是否需要双向电流传输等参数

还有控制电路是否需要跟被控制电路隔离,等等。

最好直接给出你的目的,别人也许会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D(2012-11-13):
使用个电子元器件构成的开关,继电器不行,继电器的反应时间是ms级别

网友E:
肯定没有,最好用电子开关

网友F:
100K对于电子开关也不是很简单了吧
尤其电流较大的情况下

网友G:
可以看看 光耦 继电器

网友H:
没有,楼上想说固态继电器,那个是用可控硅的,过零关断,更不可能达到100k,楼主先说多少电压多大电流,我们才能帮你。

网友I:
没有,楼上想说固态继电器,那个是用可控硅的,过零关断,更不可能达到100k,楼主先说多少电压多大电流,我们才能帮你。
引用 网友H:

固态继电器还有使用MOS管的。
100K的没有,10K的还是有的

网友J:
MEMS静电机械继电器动作速度小于20nS, 寿命数十亿次, 只不过不一定合适LZ的要求

网友B:
谁在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