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7或PIC自带的AD进行采样时,发现被测信号会叠加噪声,why?

楼主(2007-02-01):
这个噪声是否和布线有关系,请问如何解决.是不是和布线有关系,用197采样时,我无意中把197的电源结了模拟电源。
2.如果是布线问题,那么PIC如何布线?

网友A:
有没有

可能是信号自己带的,信号已经有尖锋。

楼主:
我停止采样就没有毛刺了

网友B:
为了证明噪声是否是来自电源,不妨换另一个电源看看

楼主:
不是电源,因为用pic自带AD采样是一个板子,用197是另一个板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项目。给AD供电的5V都是7805供的电,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C:
同种电源,两种板子,遇到不同结果在实际调试时经常会遇

建议首先排除电源问题,其次检查PCB看信号线是否足够粗,是否屏蔽,芯片是否退藕处理,进AD前是否有信号调理,干扰是不是调理电路带来的?另外可以把输入信号加大看看?用示波器逐级量应该可以知道干扰从哪进去的。

网友D:
应该是你的信号源内阻较大,而ADC在采样开始或者转换结束

时候往往会将其内部的采样电容短路以放掉电荷。这样就造成信号线上的阻抗突然变低,如果信号源内阻较大,就会产生毛刺了。

你看看毛刺出现周期是不是和你的采样周期一样?如果很严重,可以考虑在ADC输入端加个缓冲器。

网友E:
是不是数字电路的影响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