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元件参数怎么选啊

楼主(2007-02-02):
在34063电压输入端加了个100uF的电容,而在输出端加了个470uF的电容,问我为什么要加这么大的电容。为什么不加其他容值的电容,各位以为为什么?

楼主:
也谈不上什么阻抗匹配吧?呵呵

网友A:
负载电流大时34063纹波会变大

如果楼主的电路中对纹波要求不高,那你输出加100uF的电容也可以啊

网友B:
搜索一下“34063自动设计软件”

用它来设计吧,里面有关各个参数怎么选取的详细讲解。

楼主:
不过我不明白接一个0.5欧的电阻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检测电流,手册和软件里都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