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静电的原因?

楼主(2007-02-02):
本人2个月前生产一批电子产品,用了MOS管IRLR3410(Id=17A,Vdss=100V),当时测试时性能良好,于是便放于仓库中,前天取出用同一设备复测,发现一部分产品出现如下情况,小电流测试时,性能良好,加大测试电流,则MOS管击穿,DS导通,电路其他部分良好。经试验测试设备正常。产品测试时的Id<<17A,Vdss<<100V。

本人很奇怪,测试时MOS管的电流和电压远没达到它的最大值,为什么以前是好的,现在就坏了。难道是静电对MOS管造成了软损伤,使其电气性能发生了变化???

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MOS管贴在陶瓷电路板上,陶瓷电路板背面粘上散热片,电路(包括MOS管)用灌封胶灌封,只有散热片背面与空气接触。

MOS管三个极接法如下:

G极:接一50欧姆电阻,电阻另一端接暴露在空气中的输入端1

D极:接暴露在空气中的输入端2

S极:接暴露在空气中的地

GS间反接一二极管。

网友A:
产品测试时的Id<<17A,Vdss<<100V?

P=Id*Vdss<<1700W?

网友B:
awey说得对,不能将各个最大值组合起来……

你还要看功耗,要知道功耗也是有限制的。

还有就是外部电路接法了,如果你用它来控制继电器或电动机等感性负载而又没加保护措施,就是1000V的管子也照烧不误,呵呵

网友C:
之前的测试也有用大电流进行测试吗?

楼主:
Id=17A,Vdss=100V是MOS管的最大值,实际测试时Id<5A,Vdss<15V.

前后的测试项目是一样的

网友A:
已经已经接上电路,静电损坏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可能是瞬时功率过大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