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的问题..

楼主(2007-02-15):
(无正文)

网友A:
功放的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太小

可能是功放偏置不正确,也可能功放本来最大输出功率就不够。

网友B:
你说的高和低是不是声音较大和较小?

如果是,就是功放带载能力不足。常见问题,学习功放芯片时,注意看看功率限制曲线。

楼主:
功放带载能力不足???

功放带载能力不足------如何使它带负载强一点。。。

网友A:
功放带载能力不足------如何使它带负载强一点。。。

先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彻底的解决方法是重新设计。
5W喇叭,有现成的芯片,例如TDA203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