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脚电位器的脚分别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7-02-15):
大哥,大姐们:
   小弟今天打开了个音响设备,按钮的后面有好多电位器,有些3脚6脚的,可还有一些是8脚的,想问问,这8个脚的有什么用啊??? 是双排的.

网友A:
两种可能

一是带外壳接地端的双联电位器,接地可以降低噪声干扰;二是双抽头的双联电位器,这种结构专用于音调调节,1980S比较普遍,现在已经很少用了。

网友B(2008-11-07):
数字和模拟两种

数字的是脉冲电位器,引脚多;模拟的是有些脚用来屏蔽和抗干扰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