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做成的对小信号的滤波、高通、低通电路,其数值怎样

楼主(2007-02-16):
高手请指点啊

低通电路

楼主:
是这样的

7、8个电容电阻做成的一个解码电路,电容值、电阻值怎样设计,比如说载波使用100k的频率,传送数据速率为1.2kHz,接收端要经过低通滤波消除高频载波,然后用带通或者高通滤波取出1.2kHz的信号,电阻电容值怎样计算?

网友A:
连电路都没有,谈什么计算?

7、8个电容电阻做成的一个解码电路,电容值、电阻值怎样设计

是7个还是8个?电容还是电阻?

网友B:
是这样的

  的确是这样

网友C:
好像是

好像是
f=1/(2*pi*R*C)
可根据这个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