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我推荐一款极弱电流放大电路吧

楼主(2007-02-19):
放大pA级的电流,是脉冲信号,频率在10k以下,对精度要求不高(误差个20%都行)。除了使用OPA124U,还有别的选项吗?用分立器件是否可行?多谢!

使用OPA124U

网友A:
太多了,基本十个pA的bias的运方都能

满足你的要求
电流noise
In=(2qIb)^0.5
工艺不好的话可能有点popcorn noise

楼主:
是不是选这种运放主要看bias current参数啊?

网友A:
看你的源

推荐你去看一本书
<Low noise electronic system design>
GIT一个牛B教授写的
或者你去Gatech的网上下载Marshall的讲义
他的讲义和那本书很多地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