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12C887内置RAM的可靠性问题

楼主(2007-02-24):
DS12C887内置RAM,带锂电池,在锂电池有电的情况下,可以认为是EEPROM。请问一下是否可靠,我做的方案一定要使用DS12C887,同时没有口线再放SPROM,同时用DS12C887的RAM存储系统的参数配置,参数很重要,需要确保正确,忘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点评):
参数很重要

网友B:
RAM不知道,不过这个芯片有的东西实在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