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使用问题

楼主(2007-02-25):
使用Si3442(N沟道增强形MOS管)VGS = 5V, VDS=3.3V 会怎样?我用protel仿真得到MOS导通,可是D和G是反偏置,这样可以吗?

protel仿真

网友A(2021-09-26):
导通时,D和G当然是反偏置,只要Ugs电压高于导通电压,就不会影响MOS管的工作。

网友B:
可以,只要你的电压没超多规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