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救火,电压是如何降下来的

楼主(2007-01-09):
Vcc30V加的是30V电压,Vcc10-30V是产生的13.3V的电压。
请问13.3V是如何降下来的?

网友A:
KAO,我真佩服LZ

竟然可以把图画的这样乱七八糟

楼主:
望指教

望指教

网友B:
象是开关稳压电源,但L1左边应该有一个续流二极管。

楼主:
重新画了一下图,望指教

重新画了一下图,望指教

网友C:
呵呵,楼主不知原理,越画越乱

一个BUCK降压开关电源电路,(如果不懂先看看书)

对第一个图:
T1,T2组成一个多谐振荡器电路,T2的C极输出方波信号,经电感储能,二极管续流(没画)C2滤波输出。
Z1与T3主要用与电压采样和PWM控制,用以稳定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