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OTSWAP COMTROLLER的问题

楼主(2007-02-25):
  看到一个电源电路图中使用到HOTSWAP CONTROLLER(TPS2941).自己查看DATESHEET,有很多疑问希望有经验的大虾能解答一下!
  HOTSWAP在这里怎么理解?使用这个IC控制功率,电压时序使用它具体的前提和原因是什么?特别是功率控制是根据负载的变化来控制的吗?还有一个翻译的问题:interfacing to down-stream dc-to-dc converters怎么理解?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A:
抛砖

热插拔控制器。用于防止热插拔板卡时母线瞬时过载。
翻译:连接至下游dc-dc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