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在便携式设备用TVS管?

楼主(2007-01-09):
我们正在开发的产品是手持式设备,由电池供电,该设备有信号输入端,为了保护电路防止ESD,我在每个信号输入端和电源地之间并接了TVS管,但我有一点搞不明白,由于是手持式设备,电源地无法连接到大地上,那么TVS管能起到防ESD的作用吗?如果是,静电的泻放通道是如何走的哪?如果不能,那么如何实现手持式设备的ESD防护哪?

网友A:
TVS

TVS是保护你的设备的,不是释放你手上的静电的。不需要接地。
它只需要保证信号线上不会出现和电源地线差太多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B:
因为设备与地或人手有电容

网友C:
就是等电位保护,只需限制被保护对象的差模电压

如果设备整个是悬浮的,那你就只需保证每个端子间的电压不过高即可

就好比高压带电操作的等电位屏蔽服,不用管他高压线上电压有多高,但一定要保证人体不同部位间的电压不能过高

当然,象短路造成的热效应等那是另一回事,不在ESD的考虑范围内,应该用别的手段去消除影响的

至于防雷,那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对于雷击或别的大能量释放,是随便那个电子元器件都承受不住的,这时就得有选择性的牺牲保护器件而保证重要器件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