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信号经过非门后,不能驱动三极管9013(附图)

楼主(2007-02-26):
在没加非门前,信号Vin可以驱动三极管9013

但加非门后,驱动不了三极管9013

非门输出的上拉电阻接的是10K(后来的测试中改为5K1),在开始贴出的图中没标出来

现在的问题奇怪的是,第1个脉冲时,无论Vin接Q端或接Q/端,Vin都输出高电平,如在8楼中所述

网友A:
Vin可能太小,不能使74LS05翻转

74LS05的VIH最小要求2V,小于此值就不能翻转
但Vin<2V却能使9013导通.
你量一下就知道了.
实在想用就加一级3极管反向吧.

网友B:
回个看看

加上拉电阻看看----菜鸟留言

网友C:
将vin前面的电路画出来看看。

楼主:
电路图如下

可翻转,但翻转后的电压很低,不能驱动9013

非门74LS05的输出,已加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D:
74LS05是OC门输出,需加上拉电阻(一般5.1K)

楼主:
谢谢,现在可以了

换了一个PC123

网友A:
6楼正解

其实用一只7405,去掉9013及100Ω及10K电阻,信号从74LS76的Q端引出就行了
或者把9013换成9012,信号从74LS76的Q端引出,就带得动了,TTL系列门电路的低电平输出电流较大(几mA),而高电平输出电流较小(Max=100μA).
换9012要把负载串接在集电极!

楼主:
这里因为Vin在第1个脉冲时接Q端或接Q/端都输出高电平

才考虑使用非门的

第1个脉冲为单片机引脚的干扰信号,大约+2V

第3个脉冲之后,就正常74LS76触发了

加非门就是想去掉这个干扰信号,把Vin初始输出的高电平变为低电平

(补充说明:当Vin接Q/端为高电平时,Q端就是低电平,反过来也是一样)

网友A:
LZ应该找找第一个矮脉冲的形成原因

从源头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