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NA IIP3特性设计的一个重要问题(高手进)

楼主(2007-03-04):
我在设计LNA时,发现输入匹配电路段中的隔直电容和IIP3有很大影响, 当电容增大十,IP3有改善,并且不在满足1dB压缩点和IP3相差9.6 dB的关系了, 十分困惑???请问隔直电容和IIP3到底有什么联系?

网友A:
那个电容也是阻抗匹配的一部分

不要称之为隔直电容

网友A:
并且在LNA中

无论是mmic还是三极管场效应管
IIP3都远大于你的RF输入功率
在这里主要考虑增益和nf系数的折中

楼主:
谢谢讨论

To 木头东瓜

谢谢你的讨论, 输入段我一开始用的是10多P的电容,对于我1.5G左右的频段, 它在匹配上的影响很小,通过SMITH图可以直接看出,因为我输入段匹配主要用了低通LC的网络.
IIP3确实小于我的输入功率,但是此次改善目的,是想进一步提高它的线性度,对这方面不知你能否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GPS的功率能有多大?

呵呵
完全可以不用考虑IIP3的问题

网友B:
e

电容并不理想.尤其那么高频.用网分实际测一下.电容标称值和理论计算值已经基本不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