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搭建一个压电拾音器呀?

楼主(2007-03-04):
想用一个便宜的压电陶瓷片加一个简单的功率放大电路
输入到电脑里面,请问怎么实现?

陶瓷片想用那种最便宜的贺卡压电扬声器,
是不是一个简单的射随器就可以了???

想知道~~!!

谢谢。想做一个简单的木吉他拾音器。

网友A:
任何高阻放大电路均可

楼主:
请求推荐一个可用的运算放大器型号

谢谢!

网友B:
吉他音域不宽

压电陶瓷片频率特性也很普通,任何普通运放都够用。

楼主:
谢谢

先搞一个试试

网友C:
一定要高阻,最好用MOS管做前级

楼主:
irf510可以吗?

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