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的cold cathode有什么特点?

楼主(2007-03-06):
cold cathode表面意思是冷阴极,但不知专业翻译是什么。在这里我想知道它有什么特点?什么叫做冷阴极呢?

网友A:
冷阴极

日光灯的阴极是灯丝,要点亮日光灯需加热灯丝,则日光灯是热阴极,看一下霓虹灯内部结构,没有灯丝,但也有两个电极,也是阴极,两端加上高压就能点亮,称冷阴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