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4振荡问题,看样子BC加电容也不行

楼主(2007-03-06):
三极管用BCP56和TIP31C时振荡近似为正弦波,频率760KHz左右。

负载越大振荡幅度也越大,在150欧负载时振荡幅度就高达200mV!
但平均值是对的。

s三极管换成2N2219A后就不振荡了,为什么呢?

(按照sushangwen的指点,我在外廓的三极管BC间加了一个880pF的电容,电流输出4mA时候振幅只有5mV,周期与开关电源的频率相同,可以认为这个不是振荡了吧?应该是开关电容的纹波引起的?

  但是电流输出12mA或者20mA时候发现波形是一条笔直的斜线?为什么会这样呢?左右能差200mV吧。

网友A:
感性负载?

楼主:
啊,对了,那个电阻是1.5W的大电阻,

一般这样得电阻是金属膜还是绕线得呢?明天去拆开看看!
如果不是感性负载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这样得电路输出得放大倍数过高也容易引起自激振荡?反正实验没有外扩三极管得时候没有振荡的(就是直接把那个50欧的电阻拆了)!

楼主:
不是电阻的问题,电阻应该是炭膜的

楼主:
去掉50欧的电阻就正常了

也就是不用外扩的三极管就能工作正常,加上三极管就振荡?

网友B:
你选的三极管不对吧

那个50欧的电阻,在负载没接负电源的时候可以不用

楼主:
恩,不过加一个电阻也无所谓了

 这样的电路选三极管有什么讲究呢?数据手册只说放大倍数大于10,特征频率fT在10M到100M之间,耐压大于供电电压,没说其他的。
  我试了BCP56T和TIP31,都一样的结果。
fT大于10M容易理解,可为什么要小于100M呢?不是越大越好吗?

网友C:
我也做过恒流源

我做的时候也出现过自激振荡,我的那个是因为外接的扩功率的三极管放大倍数太大了

楼主:
哈,可能是这个原因,我不外扩三极管的时候就不振荡

 但是ad694的数据手册没有提到这个啊,只说放大倍数大于10,没说不能太大啊

楼主:
还是有点不对,数据手册给的型号是2n2219A

150mA时候 放大倍数在100-300,也挺大吧
我用的BCP56T为40-250,也没比2n2219A大啊

楼主:
输出波形

楼主:
PIN11(三极管基极)波形

网友D:
首帖图已经说明在用双电源时用那个50Ω电阻

网友D:
所说的“负载越大振荡幅度也越大”是什么意思?

负载越大振荡幅度也越大,在150欧负载时振荡幅度就高达200mV!
-----
200Ω情况如何呢?

楼主:
50电阻要不要都振荡

 负载电阻越大振幅就越大,好像记得电阻为100欧时为150mV左右,200欧肯定比150欧时的幅值高。具体幅值周一去再测量一下。

楼主:
大家注意一下波形频率

 波器表笔放在不同的地方,振荡的频率也不一样,放在输出时是691KHz,放在三极管基极时是547KHz,说明这个振荡的频率和示波器的表笔电容有关吧?

网友D:
你5楼不是说去掉那个5Ω电阻正常了吗?

当然,后面还有条件

楼主:
我是说去掉50欧电阻,不是将电阻短路

 去掉电阻后这个三极管就当二极管用了,
也就是说只用IC内部的三极管就正常,外扩三极管就振荡。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电流大时有时候偶尔不振

 在20mA时偶尔会不振荡,用手一摸输出就开始振荡,不用手模过几秒也会自己开始振荡,小电流如4mA时没有发现不振的情况。

楼主:
幅值如下:

负载        4mA          8mA       9.3mA     12mA      20mA
200 Ohm     195mv        175mV     72mv       0        0
100 Ohm     145mv        160mV     153mV     117mV     0

今天用TIP31C三极管测量发现20mA时两种负载都没有振荡,12mA时200欧没有振荡,奇怪!

楼主:
在三极管基极加一个0.01u的电容

在三极管基极加一个0.01u的电容后振荡消失,只不过不知道这样做能否稳定工作? 是没有振荡了呢还是振荡被滤波了?这个问题很关键吧

楼主:
最新发现,用2n2219A就不振荡,换成BCP56就振荡!

 是不是因为是金属壳封装的?

楼主:
按照sushangwen的指点,BC间加880pF电容。

电流输出4mA时候振幅只有5mV,周期与开关电源的频率相同,可以认为这个不是振荡了吧?应该是开关电容的纹波引起的?

  但是电流输出12mA或者20mA时候发现波形是一条笔直的斜线?为什么会这样呢?左右能差200mV吧。

网友E:
2N2222A能用吗?

能用就好办了,换贴片的MMBT2222A

楼主:
多谢,买了PZT2222A,准备下周试一下!

楼主:
换成PZT2222A没问题,奇怪!

网友F(2009-07-03):
再论AD694 (以下部分内容详见AD694英文手册)

这个帖子时隔两年又被我挖出来了。
因为确实遇到了问题,想要问下AD694英文DATASHEET里面的,偏置电流调节、输入电压范围设定这些所用的电阻是怎么计算的。
RP = 180 W (1/X – 4.5)
RF = 500 W [(VREF / 1.22 V) – 0.18 – 0.82X][1/X – 4.5]
These formulae take into account the ±10% internal resistor
tolerance and ensure a minimum adjustment range for the 4 mA
offset. For example, assume the 2 V reference option has been
selected. Choosing X = 0.05; gives an adjustment range of ±5%
of the 4 mA offset.
RP = 180 W (1/0.05 – 4.5) = 2.79 kW
RF = 500 W [(2 V / 1.22) – 0.18 – 0.82 ´ 0.05][1/0.05 – 4.5]
= 10.99 kW

RT = 1.8 kW ((1 – X)/X)
RS = 9 kW [1 – 0.2 (1 + X)( 1 – X )] / 2X
These formulae take into account the ±10% absolute resistor
tolerance of the internal span resistors and ensures a minimum
adjustment range of the span. For example, choosing the adjustment
range to be ±2%, or 0.02 gives:
RT = 1.8 kW ((1 – 0.02) / 0.02) = 88.2 kW.
RS = 9 kW [1 – 0.2 (1 + 0.02)( 1 – 0.02 )] / (2 ´ 0.02) =
175.5 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