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15V供电的运放能把+15V(或-15V)变成+5V(或-5V)么?

楼主(2007-02-25):
(无正文)

网友A:
RE

   运放把15v电压转换成5v.你用3个阻值相同的电阻串联,则一个电阻上分得的电压就是5v,这里你还要为了提高带载能力用个电压跟随器.这样就用到运放了.
   请问你是怎么想用运放做电压转换?不用稳定IC?

网友A:
re

  错误理解LZ的意思了.如果你输出电压在-5v到+5v 之间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