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电流感应电路请教

楼主(2007-02-01):
现在我在做一个产品,要求在负载电源线有电流流过负载开启的时候CUP开始相应的记时动作。负载和CUP工作电压是两套独立的电源。我现在是想用线圈去感应负载电源线上的电流(做一个电路像钳流表一样感应到电源线的电流电路),这个电流转换成电压开启三极管使输入IC的信号处于底电平CPU开始记时。如图我这个的电路是否可行?感应线圈大
概需要到多少匝?有无朋友有相关的参考电路提供。
Email:liuqianjun21@163.com

原图: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2/20072113526684.jpg

网友A:
俺的见解:基本可行

参数需要修改:不知你的感应侧的元件是贴片的还是直插的,如果是直插的则R14有点大4.7K-20K就行;具体绕线圈数需根据导磁率的高低、绕线的间距、绕线的粗细有关,需试验确定。

网友B:
看不到图

根据文字,建议用电流互感器,有现成的卖,价格也不贵。

网友C:
图无效部分太多了,我另外编辑、上传一下

网友C:
电感线圈要多少?

你得告诉大家你的电流范围是多少。

楼主:
负载情况

因产品结构限制,可能没有办法用电流互感器。现在我是想用绕线圈饶在负载的电源线上去实验。但具体的调试可能有点麻烦。外部负载的功率是3000W。这样工作时电源线流过的电流大约有15A。
至于电感绕线圈数有没有参考的参数。

网友D:
完全没问题,如果你想让线圈少点,就把8050改为mos管

并且把R2取大点。做个实验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建议使用非日产的光耦替换这个电路

串联一个电阻或二极管在负载中,在该电阻或二极管两端接如光耦初级

建议使用K1010光耦,免费样品请按签名联系

楼主:
今天晚上实际调试出来的电路

用大约2000W的负载测试,对电流的感应灵敏度还比较高。实际测试发现负载电阻不能太大,如果太大容易受到干扰。全载时负载电阻两端电压约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