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个对蓄电池充电的简易充电电路(附图)

楼主(2007-03-12):
蓄电池上面标的正常使用电压为:6.75V - 6.9V

买回来测量所得电压:6.3V

使用到5.0V 后,开始使用下图的电路对蓄电池充电,但只能充到约6.0V

请问怎样才能把蓄电池的电压充到7V左右

网友A:
这个电路不太行

开路电压过高!

楼主:
请给点修改思路, 拍砖也好啊

网友A:
试下这个

楼主:
谢谢, 正在测试

电阻暂时用68 (1/4W)

网友B:
可不可以停电时就直接将蓄电池转到负载上?

有电时,蓄电池电量低就充电,充完就不充了。
没电自动转换到蓄电池上。

楼主:
昨天是用6.8V稳压管测试

今天用7.5V继续测试

现在充到约6.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