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LM393的问题

楼主(2007-03-12):
电路图如图所示,比较器负相输入来自PC817,正相接2.5v参考
当负相电压变化时(3.3->1.8),比较起输出怎么回事线性变化?
实在搞不懂啊。。。都要崩溃了
那位大虾给看看,或者讨论讨论

网友A:
考虑将3.9k和10k去掉.

同时估计4.7k上拉还有问题.
要不就是在输入端串个电阻

网友B:
唉,问题太多,你还没入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