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CCB电容在电路中起到些什么作用?都有那些特性

楼主(2007-03-13):
说说CCB电容在电路中起到些什么作用?都有那些特性

网友A:
滤波?耦合?去偶?限流?微分?积分?振荡?吸收?……

网友B:
CBB吧。。。

温漂小。一些频率稳定度要求高的电路必须用CBB的。特点就是贵

网友C:
RE

名称:聚丙烯电容
符号:CBB
电容量:1000p--10u
额定电压:63--2000V
主要特点:稳定,低损耗,体积较小,比CB(聚苯乙烯电容)稳定性略差
应用:代替大部分聚苯或云母电容,用于要求较高的电路

网友D:
温度稳定性好的,用在滤波的比较多。特别是窄带

网友E:
积分电路

用在滤波上就显的奢侈了点,如果有时间调试还是调试好了,毕竟四阶或者以下的滤波器很容易调试;个人觉得用于积分电路比较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