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58单电源和双电源有区别吗?谢谢先!手册上我没看的太

楼主(2007-03-14):
(无正文)

网友A:
re

    个人觉得各个芯片使用单双电源的原理都差不多。
1)芯片需要输出负电压时必须要双电源供电
2)很多芯片在0V附近没有很好的线性关系,这种芯片在处理0V附近的电压时需要双电源供电
3)其他情况,用单电源和双电源都可以,但是单电源可能会损失某些方面的性能,这个比较复杂,可参考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