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一起帮我解决一个震荡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3-14):
我的电路中,要求次级有60mA的电流整流出来的电压要5V.
那位能看看怎么该一些参数能达到要求

楼主:
说明

有几个参数可能不清楚.
L1=1.4mH L2=71uH
初级和次级在一个磁棒上

网友A:
要怎么麻烦干嘛

  直接用一个稳压iC就可以了,还用那么麻烦,才60MA输出呀

网友B:
re

    他那个是带隔离的,带隔离的DC/DC比较贵的!

楼主:
Re:jwwhy

如果象你说的那样,我 还要用震荡电路吗.

楼主:
电路说明

这是一个自激震荡电路,在初级产生震荡电压,通过磁棒把初级的电压耦合到次级中.
目前是希望能提高次级的输出功率能达到P=5*0.06=0.3W.
希望大家能指点迷津

网友C:
改变R1和Q1

改变R1和Q1试一试.Q1可用C2655.变压器一定要用高导磁的铁氧体材料.

网友D:
试试

R1:4.7K,R2:1.5K, R3:100欧
Q1基极对地接个2.2uF的电容

楼主:
有没有搞感应充电器的高手,有问题请教.

有那些高手搞过感应充电器,最好在深圳,我希望能向你们请教.

网友E:
要性能好就改双管振荡会它激电路,可以做到基本和负载轻

楼主:
Re:xwj

你提供一个更好的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