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天线的问题~~~~~~

楼主(2007-03-18):
比如一个30MHZ的移动发射台,如果我们用1/4的鞭状天线的话那么天线要2.5M,携带不方便的~有什么办法来缩短天线的长度,而对发射效果影响不大呀???在底端加电感???
或者采用螺旋天线等等????????

还有,比如一般的收音机中波,频率是很低的,那么收音机里面具体是如何使用一根不长的天线在接受这么低频率,这么宽频率范围的信号的???一般的收音机的天线的通频带都很窄的呀~~~~~~~~~~~

是不是短波用1/4鞭天线???短波调频的范围是比较大的,鞭天线是窄带天线呀~~~~~~~~~

中波用磁棒天线??????

网友A:
   不一定要用鞭状天线,螺旋天线当然可以啊,就是低频工作时增益不高。

   用磁棒是没有办法的选择,是兼顾接收效果与小体积的要求。没用磁棒之前的中波收音机都是用的环形天线,那个体积是相当的大,但是效果很好。至于带宽问题嘛,磁棒天线属于磁场型天线,靠的是磁力线穿过闭合回路来感应出信号,所以没有谐振不谐振的问题,当然也就是宽带的了。

  短波发送不一定都用鞭状天线,要根据实际用途来决定,比如说做越洋通信时就一般用菱形天线,近距离通信时可用简易的“倒L”或是“温顿”天线。再近一点的话(几百公里)才有使用鞭状天线的。

楼主:
~~~~~

那么如何在较底的频率下,用较短的鞭天线发射??
天线加载???

网友A:
可以用鞭状天线发射,只是这个时候天线增益低,并且有可能和发射机失配。增益低不好解决,天线加载效果不明显;失配的问题可以在发射机的输出和天线之间加一个“天调”也就是天线调节器。当然如果发射机内部体积允许的话又没有别的要求的话可以直接把发射机内部的输出匹配做成可调的。

网友A:
忘了说了

忘了说了,在计算天线长度的时候还要加一个“缩短系数”。因为波的传播速度会减慢。

楼主:
加巴伦~~~~

BAL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