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否正常

楼主(2007-03-19):
是关于L7805CV的,供电电压14V左右,因为还要给7812供电。
L7805CV的负载直接接了一个几十欧姆的小电阻,
测量发现L7805CV输出电压为5V,输出电流125mA,
照理说没有超出额定的范围,但是通电一会,我用手摸L7805CV,发现很烫
不知道这种芯片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工作时很烫?
这是否正常?

网友A:
与你的输入电压大小有关

一般输入比输出高出2v就能正常工作了,高出越多,功耗越大
1.设法降低输入电压
2.设法降就只好加大散热片降温

网友B:
P=(14-5)×0.125=1.125W 是够烫的了

网友C:
疑问?

不知道在14V和7805之间加一个1W56的欧限流电阻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