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铂电阻测温系统模拟设计

楼主(2007-03-19):
我急需‘铂电阻测温系统模拟设计’的设计方案。非常希望大家给予帮助。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也需要,期待中

测温度的桥电路的固定电阻如何选择?
谢谢!

网友B:
~~~

恩,大体上方案就是楼上的贴图了,说白了就是桥路+差分放大,至于电阻,可以选0.01%精度而且漂移特性为5个PPM的精密电阻(只要求桥路中精密,放大部分只要漂移特性过得去)就可以了.

网友C(2011-12-26):
UTI即Universal Transducer Interface ,中文翻译为通用传感器接口。他是Smartec公司联合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实验室研制成功的。UTI是针对电阻式、微电容式、电阻桥式传感器而开发的接口芯片。它诞生的原因是:Smartec公司意识到这么多年来,有经验的工程师对模拟输出传感器,如铂电阻,热敏电阻,惠斯顿电桥等非常熟悉,他们需要一种可以把模拟传感器直接连上单片机的媒介。而电阻式、电容式、电阻桥式压力传感器何其多,这也暗示了UTI的潜在市场是巨大的。就其功能而言,在第51周联系了这么多做铂电阻的客户,只要是有点技术功底的都显示出来对它的兴趣。总体来说,他的功能是比较强大的。